usb的问题

楼主(2010-01-18):
一台电脑,插入usb设备后,显示发现新硬件可以使用后2秒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前后的usb插口都试过了。开始怀疑系统,重做后,还是一样的,设备管理器显示unknown device,请教论坛高手,可能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系统问题吧!!继续换系统!

网友:
一般是USB设备的问题  换个USB设备 如鼠标 U盘之类的   还是这样 打下USB阻值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USB的供电带不起负载,尽量用鼠标 U盘之类耗电小的设备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u盘不能识别!

网友:
插上U盘后 测一下USB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了,插上设备后应该测一下供电够不够?

网友:
其它USB能识别,就U盘不行?你确定U盘是好的吗

网友:
量一下供电的USB数据阻值

网友:
多数是供电不足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足,还有就是数据线可能有问题

网友:
就U盘不行,U盘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如果其他地方好的,那可能是系统了。或者强制安装一个指定驱动看看。

网友:
南桥坏,或桥有假焊

网友:
更新个BIOS 试看看, 如果没用再去量USB的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是正常的话, 那南桥的机会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