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 SE7520BD2服务器主板故障!

楼主(2010-01-18):
intel SE7520BD2服务器主板 05年买的拿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装上系统有点卡,开始以为是负载太大内存小所以没在意它,最近发现鼠标都卡的不能动了、就换了内存加到4G内存 还是卡、换CPU 最后换硬盘 还是卡甚至是装win2003系统都装到一半卡死。最后就用硬盘里之前的系统备份还原了后一开机到桌面刚开始还可以动鼠标 但是好卡!等一下就卡的好慢动一下鼠标就要等30秒才走,CPU使用%1 主板也刷过BIOS 手摸芯片都不烫。不知道什么问题拿到广州修主板的同行看了一下说没办法修又还给我了,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测一下IDE口的读写速度   由南桥控制的

网友:
不是用的IDE硬盘哦! 直接用板载的SCSI阵列4块盘

网友:
要是我 先用洗板水猛刷次 在侧各电压是否正常 电容老化什么的都有可能

网友:
有时候是不兼容

网友:
不兼容 什么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