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HDA5IPRO一进系统就蓝屏

楼主(2010-01-18):
8HDA5IPRO一进系统就蓝屏   内存供电换了  CPU  内存 硬盘 电源 显卡 全换了 BIOS刷过了 还是一过滚动条那就蓝屏了  急

网友:
查一下时钟对不对

网友:
看下主板北桥供电

网友:
说不定你装的系统不太合适你的主板,换个别的安装版试试,不要装GHOST版的。

网友:
如果确定板子是好的   就用上海政府班的系统完全安装看看   这样的板子我遇到过,到进度条那就不停的转,就是进不去

网友:
我有次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安装完整版的XP系统试试

网友:
是系统的事。装纯洁版的系统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下

网友:
声卡也有可能

网友:
可能是系统有问题,也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