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邪啦 超锐V100这么低端问题修不出来

楼主(2010-01-18):
前几天接了一台超锐V100的机器 不触发 地球人都知道好修!~   我就是修补出来郁闷 各位大哥帮帮忙!~  最开次是无3V5V     充电IC坏啦什么信号就不说啦     换了以后3v5v出来了    tps1120 PG输出 3.3v     待机电流0.01正常 168脚信号有3.3v PC87541第二脚 PW开机信号有3.3V  接上开机键 按下开机键以后 PC87541V  第二脚有高低高的跳变   但是待机电流没反应     有时候自动触发所有供电都正常 核心供电1.4V都出来了     各位老大帮忙查一下  PC87541 的条件  第二脚跳变以后 多少脚发出信号    那里接到信号全面触发!~

网友:
有完整电路图没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还差几点积分就50的权限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找了一圈没找到你这个图

网友:
找到了 花了我20  下个看看先

网友:
有图纸事半功倍!

网友:
看了下图  这个机器和经典PC97551 PC87541工作原理和条件没什么区别 建议在基地看看关于PC97551相关的帖子会对你大有帮助

网友:
我都看了冒的 我还是第一次 呵呵处男!~

网友:
我碰到好几台都是线路腐蚀断线造成的,先仔细观察下看有没线路腐蚀的

网友:
我这里也没有这款主板的图纸

网友:
不过一般是io发出pwrbtn#到南桥,南桥再发出slp s3 s4反馈给io才能全面触发

网友:
花了我一个鸡腿终于搞到了 图纸了  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后续信号!~   搞不定我就死啦 海尔W66 A62 同方V100 N211 VERD MB PWR LED TP BOM release

网友:
怎么没有压缩文件2呢?解压不了呀!楼上帮忙解决呀

网友:
今天又搞了一天还是没搞定晕了   io的168脚pwrbtn# 给南桥3.3v有电压  南桥接到信号后发出的slp s3 s4信号是PC87541V的70.75脚都有3.3v 供电     还是不触发!~   各位高手继续分析!~

网友:
有没有bios 的 CS信号
我是试过,拆了bios不能触发的,看看那bios芯片坏了没有

网友:
把南桥做一下看看

网友:
IO  南桥全是全新的哦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真的太晕了,查一下CPU核心供电电路是否正常,有可能这出来问题

网友:
等待楼主修好

网友:
用下代替发撒。。再不行就换下桥撒。。。。。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修啊,你的意思南桥已发出s3信号了吗?是的话再看i/o有没有发出信号给电源ic开关脚啊

网友:
是的 继续查S3去哪了 收到信号没 收到为什么没电压出来。。。。。。。。。

网友:
IO的70脚是SPI S3 有3.3v 证明 IO接到了 信号!~   IO接到控制控制信号以后 多少脚输出什么信号有就看不懂了  。。。。。PC87541 收到 SPI S3信号以后为什么没触发      高手帮忙顶!~~

网友:
啊花发的精华帖 是没有RSMRET信号 我的比他更郁闷 我的 168脚RSMRET已经有3.3V电压了  他说的几个信号注意信号,PWRBTN#,RSMRST.RTCVCC,RTCRST.EC RST    追啊追  头都大了 搞不定

网友:
图都不好找

网友:
论坛有图纸,按开机时序仔细修。

网友:
查下BIOS ,有的板BIOS 参与触发的

网友:
怎么没有压缩文件2呢?解压不了呀!楼上帮忙解决呀
引用 网友A:

这胃口吊得大了去了!

网友:
楼主能上个全图让大家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建议用最简单的挤压法试试看,也许问题并没有那么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