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板是怎么炼成的

楼主(2010-01-18):
本人对硬件维修非常感兴趣,想好好学习!可是近日频频废板!实在不爽!可是又想这也是维修路上不能不走的!先说说这块ESC p4m266a-m2v10吧!用假负载测试主供电 0.4  复位0.4 PG0.4 以为RT9248坏了!遂换之!但是无果!百思不知道怎么办!偶然间侧假负载时用力大一点!电压正常!马上判断CPU座虚焊!接着用风枪吹!可是不论怎么吹都不好!十!分生气!将之CPU座拆下!至此此版报废!为此默哀!

第二块板是七彩虹的915  到手时不亮!测试RT9245时不慎将28脚和27脚短接!此板马上不开机!换rt9245。可以亮但是测试卡等不停闪烁!判断主板短路!接着想前辈说的拆件!排除短路!但是基本都拆完了!还是闪!此时我以崩溃!此板尸首在下!

大家看看我的判断那里错了!望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修坏了个小液晶,郁闷至极....

网友:
一般没有思路的时候最好先将要修的东西放一放,抽根烟等几天头脑冷却之后再来仔细看一看说不定就找到方法了。

网友:
第一片板焊U座是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不可心浮气燥,第二片板貌似盈通某片915的板子,故障也是不停的闪灯,那是因为内存槽与SB之间的一组好像是1.5V的电压不正常引起的,你这板子应该也是某组电压不正常,可逐一测试每组的峰值电压,如不正常,修之

网友:
难怪我烟瘾大涨,看来是维修人员的通病

网友:
呵呵
人有失手马有失足
时间长了失误就少了

网友:
多检测几遍,确定问题再放手做,没明确问题先不要动大件

网友:
新手就这样练成高手的,

网友:
也也废了不少板了...再接再厉...

网友:
勤学苦练  先把基本功焊功练好了。 第一块板换个U坐就可以了,只要不变形还算不上报废啊

网友:
第一片板:病人生病了。要开刀。你却用一把小剪刀给它操作。。。。后果可想而知。
第二片板:病人要晃晃的走进医院。你问也不问。直接给他拖到手术室大卸八块。。。。其实他只是有点脚痛而已!

网友:
第一片SOCKET 如果没有掉PAD,
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后一定仔细思考,在动手!焊接技术一定要练好!谢谢各位!

网友:
目测 排查 在能不用烙铁的情况下就不要用!等查到故障的时候你在给它开刀也不晚啊!

网友:
我原来也有这种情绪 后来想想是客户的板 就没敢动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学习这个 现在练焊接呢

网友:
加焊CPU座,有用热风枪的么? 要是用热风枪能加焊好, 人们干吗还花几千甚至几万买做BGA机器啊!

网友:
今天更郁闷的取北桥散热片的时候把北桥弄成了两片

网友:
。你这不是在浪费材料嘛,多么好的一块板因为你有情绪,而报废,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块班,是复位灯不停的闪,测各供电点电压也有跳变,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是那个保护电路在做怪。我拿起板子仔细看了下是给南北桥供电的1.5V滤波电容下端鼓出,换了就OK了

网友:
想成为高手,阵亡几块板子那是不可避免的啦。我一直这么认为,重要的是胆大心细,搞坏了比不敢动强!

网友:
哈哈哈哈,"加焊CPU座,有用热风枪的么? 要是用热风枪能加焊好, 人们干吗还花几千甚至几万买做BGA机器啊"

网友:
还是要有工具才敢动桥啊

网友:
就是,不过没太大资本可以先买个专用炉子烤,成功率也不错,

网友:
汗 看来和我一样 是新手!!!

网友:
和我 差不多 呵呵  拿起 土炮就干 干坏不少尸体还在 在不断的洗白中 前进吧

网友:
LZ好样的!不怕"现丑",我们很多做修理的人都是这样爬过来的!
感谢诚心帮助的人,对调侃者宽容,一笑带过.......
记住,掌握了多少理论就要实践到那一个阶段;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
1、对一块待修板首先练“看功”,有时能看出一些明显的故障点;
2、在没有真正确定故障点之前,不轻易动烙铁,这时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否则这里焊焊,那里拆拆,轻则可能扩大故障,严重时可能报废。
3、一种故障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此时的动手原则是:由易到难。
    有条件进“科班”学习的人在坛里应该是少数,也不一定是唯一的路.......多潜水,多实践,多向大家学习,在这个论坛里你会大有收获的,
    还有一点:你要能耐寂莫,至少坚持一到二年。

网友:
我也修坏了好多显示器   唉..  当时的那个冲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