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大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18):
品牌:NEC S3000
版号:N01
芯片组:855GME+82801DBM
故障现象:光驱侧面进水,客户自己描述擦干净后开机用了一会大短路。机器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
故障处理:拆开机器发现,光驱下面PCB板已经烧了发黑了,反面相连的一个电容也烧爆了。。。图片忘记拍了,看一下图纸吧,

              PC50已经烧的不成样子了,,呵呵,拆了测VIN对地短,发现PCB下面都已经焦了,脆脆的。。没有办法只能慢慢挖了,
         于是用镊子一点一点挖下去,挖这个不像挖泥土啊,,越挖越害怕。。生怕把其他的线也给挖断了啊。。越挖越深。。我的
         挖了快半个小时了,,焦的皮也给挑开了,再测一下,不短了,对地500欧左右了。。应该正常了啊。。于是直接把VIN于PC50
             这边割断,,直接拉了个VIN上去。。

             测量各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后,插上电源,待机0.03A,3.3V 5V正常输出。怕装回去会有问题,于是单接了CPU,内存
         找了个测试硬盘,装了个系统,用外接显示器拷机用了一天,没有问题后才装机测试正常,通知客户取机。。维修过程比较简单

网友:
很厉害 如果我看到 就头痛了。怕怕 绝对让换版子

网友:
这个主板是有这个通病     15V 主电压 短路 有时主板 基板烧穿

网友:
这个最容易修的了,,挖个洞就行了,

网友:
这么也能修好?

网友:
不明白深挖洞为的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网友:
原来就挖  地道 通着就好,,

网友:
不同的板子,出同样的故障,还得不同处理。只是楼主的板子夹层没有走信号线

网友:
如果挖到信号线就要考虑换板了,楼主运气好,只是供电烧了个洞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要瞪大眼睛挖半个多小时

网友(2010-02-24):
我人为也是这种,先看看点位图,确认下面没有走线,放心的挖,是不,另外,包子兄弟的大电流烧在这个上面用行不行啊

网友:
这也行  要是我的话  干脆换板

网友(2010-05-09):
这么牛,烧成这个样子也能搞好

网友:
哈哈。。。。  大短路只能这样挖了,再不行的话,就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如果我看到 就头痛了

网友:
笔记本主办周边大部分都没有信号线  俺也干过

网友:
笔记本主办周边大部分都没有信号线  俺也干过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啊!!!!

网友:
前天修了一台R40的机器是保护隔离电路短路也是挖洞修好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