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液晶屏的底部有横线或横带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18):
研究了很久找不到原因,希望高手指教。感激不敬。

网友:
应当是屏坏了,你换个屏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最好是换过GPU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是原配的屏,并且以前是好的,那么就应该是屏坏了,故障点在三级驱动IC和玻璃间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知道屏有问题,我想具体指知道坏在哪里

网友(2010-03-18):
我手上现有大量这种毛病的屏,希望高手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