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ower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0-01-18):
Compower型号  :N30N3-14

  各位老师傅们..        我想问问...   就是我电脑在启动时..有时候风扇运转一下.又停.然后又启动, 但是显示器一直没有显示(显示器是没有问题的)    有时候,时候风扇运转一下.又停.然后又启动,能正常进入windows界面。  但是又突然断电的感觉,然后又不停的这样启动。 还有就是有时候风扇一直运转,但是没有自检声音,没有任何显示。   想请各位老师傅们讨教下!    谢谢!

网友:
回答不了。建议求助当地的专业维修机构

网友:
你这样问,我们肯定回答不了,你要告诉我们电压电流的变化,还有小心的问一句,你不是搞维修的就不要乱动机器,那样会扩大故障的,建议送当地维修处看看吧。

网友:
你的现象是不是反复重启呀

网友:
不知道啊问题太深奥了

网友:
应该是反复重起,但又不太像

网友:
说的不明白,搞不懂。。。

网友:
这应该是会掉电吧,是哪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