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M分好区后系统装不上,出现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 ...
用PM分好区后系统装不上,出现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楼主(2010-01-18):
用PM分好区后系统装不上,出现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但是自动分区系统能装

网友:
是不是忘记将C般设为(引导)活动分区了??

网友:
引导方面的问题。将C盘设置为活动分区并重写MBR.

网友:
用安装版XP重新分区...分完后,让它复制...只需复到到10%,重启,,,用GHOST一G就好了

网友:
1、换一张系统光碟试下。
2、用DISKGEN工具软件分区试试。

网友:
无有设置活动分区吧,你用别的分区软件试试吧,不一定要用那个PM

网友:
奇怪了 我很少用PM的

网友:
没把主分区设置为 作用。

网友:
应该是C没设成作用分区

网友:
有没有设引导分区

网友:
没有激活主分区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设置活动分区

网友:
没激活系统分区,碰到过 3 4 次了
至于为什么 瞬间分 4 /5个分区 不会出现那个情况至今还没搞懂

网友:
就是没设作用的主分区吧!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呵呵!

网友A(2010-05-22):
C盘没引导了··修复引导咯··

网友B:
分区结束后,应当单击菜单栏“硬盘/更新 MBR”,少了这一步是不行的!

网友(2010-07-21):
新手太多了

网友:
没有激活分区的原因

网友:
大哥,你要激活系统分区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