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区网络怪问题

楼主(2010-01-19):
一小区网络用户有不到一百个用户,用的是四WIN口路由,用的是四条4M ADSL,一直用都很正常而且上网好快,就这几天突然上网慢了,有时慢有时快,我PIN过,慢时是一千多MS,我每个用户都是做PPOE,每个用户都有一个帐号,经查在路由到第一个交换机,第一个交换机一共有四条分线给下一级,插一条下级线PIN正常,插两条就不行,不管是哪一条都一样,但有时四条都插都正常,路由交换机都更换过,线更不用说了,注:同时上网的用户不会超过四十,不正常时就算十几个一样不正常。我用的路由有智能QOS。希望各位能给个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还有另一个小区,用户三百多,同时上线有二百左右都不会慢,用十二条四M ADLS

网友:
补充:经用户反应都是晚上有问题的多,猫单独测试过正常,怀疑某一用户电脑引起,但不可能在总交换机测时插哪两条下级线都会有问题呀,单独路由到交换机,再交换机到单一台电脑完全没问题或插一条下一级交换机都正常,问题在插两条PIN就到一千二千MS,有时正常,,

网友:
查一下路由里面的日志记录呀
还有交换机的端口信息 看看网络流量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ARP引起的吧,病毒引起的网络故障非常大,好好查一下来源。

网友:
应该是APR病毒引起的,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如果能排除兼容性问题的路,我想只能在路由器上作文章了,
(1)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路由器
(2)你用多根adsl是用的线路负载均衡还是用的别的什么功能完成的,配置时是否合理
(3)路由器限速
(4)路由器防火墙(arp防火墙)
(5)最后试试p2p终结者吧,看看网内是不是有人用它捣乱

网友:
这个小区用着差不多一年了,路由器也一样,很正常,P2P这样是起不了作用的,还有每个用户都是PPPOE单独帐号拔号,ARP也没可能,该换的都换了,现在不知道怎样下手了,希望各位能给多几个方案,谢谢

网友:
风爆吧。广波风暴?:?“

网友:
用的路由是维思945的,有没人用过,更换路由也是更换945的,是个升级版,这个升级版在别的小区用正常,请高手们给多几个思路吧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插一条正常  插两条就不行  是指两条线路都很慢吗?
如果dns是自动获取的  以先插一条 看一下下面客户端获取的DNS  插两条不正常时 看一下下面客户端获取的DNS  看看有没有不相同的地方。

网友:
楼主应该再说明白一点,测试的时候ping的谁?如果ping网关延时很高的话,可以查看路由器的cpu占用情况怎么样,检查下路由器lan口带宽占用情况,如果路由器cpu使用率很高的话,那可能是用户使用一些软件造成的,包括用户攻击路由器也有可能,如果lan口带宽占用很高,有条件的话,最好抓包,比如sniffer,就能看清问题的原因,如果ping网关正常,而ping外网异常,则需检查路由负载均衡是否起了作用,还是只使用了一条线路。建议楼主用户的接入交换机最好有端口mac捆绑和限速功能的交换机,有这种功能的交换机并不太贵,端口捆绑虽然管理比较麻烦,但以后出问题的时候可以很准确定位故障用户,端口限速可以防止用户无限制向路由发送大量无效数据,以免路由线路被堵死。由于使用了pppoe,基本可以排除arp欺骗和用户使用聚生网管之类的可能。

网友:
排查一下是否有环路的存在!查看交换机灯闪烁是否正常等,实在不行,就拔线(绝招)!看看到底是哪一条线出了问题,二分法吧!

网友:
支持软路由.方便管理.功能强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因病毒引起的,今晚我去装了三个用户的系统,没装系统之前是不正常,PING有一千二千三千MS,重装系统后正常啦,不知道用一段时间会怎样,如果每个都要重装那可得好几天时间去装,如果是病毒引起那会是什么病毒呢??请教啦

网友:
不过有些客户是第一天用我们的网络的也说到晚上就不行啦,不过我去看了他的还好一点,偶尔到一千,几百MS,网络用户上网多引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都看了同时上网不到四十个,这绝对没问题的,因之前我做过测试的

网友:
测试的时候你ping的什么呢?

网友:
你用的是pppoe拨号,如果掩码是32位的,应该不是病毒的原因!看看是否是网卡驱动等的问题?...

网友:
ping 202.96.134.134就是这个,就算PING 163。COM也一样,网卡驱动会影响到整个小区咩???
昨晚装的系统,昨晚一天都正常,今天中午又不行啦,我装了360杀毒的,关题是有时正常,正常时都是白天正常多,晚上PING 值高,
有三个客户是同一个房间的,而且是同一个交换机分三条线的,有两个正常使用,有一个就不正常,高手们多多帮忙呀

网友:
那你还应该ping下网关,也就是你路由lan口地址,看延时,如果正常,则问题出在路由的负载均衡上,或者带宽已经占满,或者你的四条线路没全用上,如果延时很高,则问题可能出在局域网内部,比如有些应用使得路由器cpu负载过高,或者就是有用户攻击路由器等等,还有可能用户发送大量数据将交换机堵死,比如网卡损坏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比较大的可能还是前者,因为就你说的情况只要插上任两条线就会延时高,很可能带宽不够用了,这时查看一下各用户占用带宽总量是多少,是否已经全部占满16M,或者12M,或者8M,甚至4M,如果不够16M的话,而是12\8\4那就是几条线路没用上了.

网友:
四条ADSL都用上,我在路由里可以看到的,路由CPU也不高,有问题时都看过的,现在我只能怀疑是电脑,交换机,或有回路了,等下我就去抓下包看下,哎,这个问题真是难搞,谢谢小小白啦

网友:
还有我给每个用户都是PPPOE拨号上网,都是邦定他们的MAC的

网友: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真是难过

网友:
关键是ping外网延时高的时候ping路由器的延时高不高啊,如果ping路由器延时正常的话,那问题就不应该在局域网内,说明数据可以正常发往路由器,问题出在路由转发的过程中了,四条线的使用情况不能只在路由器里看状态,最好能看到每条线的流量,比较简单的就是看猫的数据灯闪烁的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先判别故障在哪个部位,是交换机还有网络线路,还是路由器受到攻击,还是带宽被占满?

网友:
如果怀疑是一台或几台机器的话,最好的办法还是拔线确定故障位置!由于pppoe是工作在第二层,一般不存在病毒问题,我做的pppoe,一般都是把拨号网卡的ip去掉的!!这样即使用户去猜测网关ip,也没有用,根本不存在!
驱动错误或者网卡逻辑损坏可以影响到整个网络!

网友:
是每个用户一个帐号邦定一张网卡的,相对来说就是邦定一台电脑,而今晚我试了一下,一个用户的用他的帐户上网不正常,我用我的帐户上网就正常
没拨号之前PING 路由是1MS 拔号后就是9MS左右,这应该是正常的,因我在另一个小区正常的PING过是这样的

网友:
故障时ping路由正常,说明问题不在局域网内,觉得应该检查一下故障时使用的带宽如何,除检查每个用户带宽之外,最好看下总的带宽。帐户是否限速了,如果没限速,将所有用户都限速看看。还有如果限速的话,看看qos设置是否合理,尤其是总带宽的设置,包括上行和下行是否和现有带宽一致。

网友:
这些早看啦,因为之前是正常,现在才出的问题,有可能是电信机房的问题啦,到时我去测下

网友:
问题已解决,已经测试了两天时间正常,问题就是电信端口那接触不行啦,有两条线不行,更换后一切正常,多谢各位帮忙啦

网友(2010-04-12):
电信端口接触不好,

带宽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