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通电3秒绿灯变黄灯黑屏

楼主(2010-01-19):
联想显示器通电3秒绿灯变黄灯黑屏,在绿转黄期间测G1负高压74V左右..电源开关管G极有66V电压,尾板上有12V供电,转黄灯时74V  66V  12V无电压.同时在亮绿灯时显示器没有看见任何字,就是按调节开关什么也没有.绿转黄期间灯丝点亮,(没有无信号输入)然后一直黄灯状态。测行管正常,开关管正常,转黄灯时测80V  50V  -12V   6。5V电压正常,有G1负高压,可以确定有高压吗?这个问题如何检测?

网友:
看你列的电压应该是升压型电路,什么地方的开关管G极会有66V?要是行管应该是C极,C极66V好象高了点了,再好好测量下

网友:
是电源开关管,行管C极其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