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系列电池EPPROM数据与写入工具

楼主(2010-01-19):
DELL系列电池EPPROM数据与自制工具图纸

网友:
这类维修带有一定的危险性,楼主可否详细说下EPPROM数据怎样用,维修过程注意什么,自制的工具图纸怎样制作,好让大家下也下个明白,加分的好加分。

网友:
楼主的 数据很感谢,但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覆盖的,,在刷写之前最好先备份自己的电池数据 ,大家要研究电池可以 WWW.GT98.COM 电池维修论坛看看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建议换电池的兄弟电池得内阻最好一样,还有最好是全换新电芯,比较稳妥,特别试 ,电池DELL 里面的保护板的主控芯片组合,37516+80A/M/AF/R的,一定要备份原来的数据,最好试着修改数据的关键位,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帖子我可以帮着分析的,希望对朋友有帮助,另外我也有 电池数据,需要的可以发帖子。特别感谢 我的朋友黑马思路,来点广告,呵呵 我是你辽宁盘锦的的朋友

网友:
我刚好手头有几块D600电池135灯亮,插在机器上充电灯闪烁,试试楼主的资料如何

网友:
还需写入软件,晚上整理后再上传。实际上对换忒后对电池的充电次数进行初始化,这样就不必花几百元购电池,对有操作能力的朋友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