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 貌似CPU座子有虚焊

楼主(2010-01-19):
笔记本CPU座子有虚焊你们是如何解决的啊 请大师指点下 我只搞过台式机的CPU座子

网友:
如何加焊啊大哥 是直接加热还是加助焊剂  我以前换座子都是吧座子的盖子取下来 这个好像取不下来 不知道怎么弄 能详细点吗?

网友:
呵呵,BGA一下CPU座不就行了

网友:
台式机如何做笔记本也一样啊

网友:
用风枪和BGA都可以,把握好温度就行了,我一般加BGA助焊膏。加焊成功机率9成

网友:
加焊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