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求教?

楼主(2010-01-19):
讯景6600显卡,开始是12V短路,经排查是肠管坏,换上是不短了了 ,可接电源,电源保护,说明还有短路,显卡风扇不转,GPU里有几个电容对地阻值是几欧。

电源管理芯片是SC2621S,不上电改怎么查芯片的好坏呢   上电又怎么查呢,望高手指教?

网友:
GPU电容有几个对地几欧是正常的,应该放在供电上排查

网友:
场管坏掉,换了还不好的话跟着场管找相对应的电源供应芯片,进行排查

网友:
背面的电容有量了没有啊,是否正常啦

网友:
就拍查下  主供电的  相关元器件吧

网友:
如果短路,我一般是把所有管理芯片和管子拆下看还短不,如果还短就应该是大芯片坏。

网友:
7300核心虚汗

Asus MB上電原理1.1.rar

K7 power on sequence.rar

LGA#775 架构介及工作原理.rar

P5P800 SE.rar

微星工厂主板维修资料-Power On 时序.rar

效 时380B型热风返修站工艺参考曲线.rar

559 Bytes,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么多资料放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