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 跑00 复位灯不亮

楼主(2010-01-19):
我修一块板
刚开始是装不进系统,
拿出来清理了一下
然后开机,忽然就爆了一下。

接着开机 跑00 复位灯不亮

现在我把CPU弄了下,复位灯亮了,
但是,CPU供电1.58V  CPU也发热 内存只有0.88V  开机电压是5V阿

        诊断卡还是跑00 怎么解决阿。

    那位大哥帮个忙嘛,

网友:
为避免弄出更大的故障,建议送专业维修店处理。

网友:
是怎么爆的啊?是什么爆的啊?你不说清楚谁能给你思路呢!!!

网友:
是不是内存插反了,把内存供电管爆了?

网友:
内存插反了
怎么能插的进去嘛

网友:
内存 电压不对

网友:
找到爆的地方,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0。8V  插反内存烧场管了吧,送到专业维修店去维修吧

网友:
重点查内存供电...0.8V肯定不正常啦...

网友:
复位灯不能常亮,否则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明显偏低吗,去维修店吧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会引起不复位的。先将内存供电修好,再看接下来的情况!

网友:
CPU爆了?还是送修吧,自己修别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 先修内存供电吧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搞好,主板上面要供电时钟 都正常过后 复位才会有的。

网友:
一般主板是由3.3V 去转DDR的电压你查一下看是不是MOS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