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4bgl-mx/s 主板修复一例 rt9173a

楼主(2010-01-19):
清华同方主机,华硕代工的板子,客户说就插拔了下内存就不开机了,测试卡跑00,或FF,万用表测量cpu供电1.55,正常,测量内存主供电3.32v有点高,辅助电压只有0.52v太低,跑线路0.52v由rt9173a提供,换一个还是一样,测量rt9173a,1脚3.32v,2脚GND,3脚3.32v,4脚0.36v,5脚0.52v,4脚连了一个芝麻管,两个电阻,一个9915,找了个50n03换上,上电跑C1并内存报警,9915另一端还连了一个9915,也用50n03换上,上电终于听到熟悉的滴的一个启动声,完工。顺便转一个 rt9173a的说明:
大电流高速稳压器RT9173/RT9173A
RT9173, RT9173A是中国台湾立崎科技公司(Richtek)专为高速传输设备提供端电压的
大电流、高速稳压器。
(1)特性
RT9173.RT9173A可把1.8-6.8的电源电压变换成0.9V或1.25V或可调节的输出
电压,输出电流高达1.5V/3A.
RT9173,RT9173A是在外面用两只电阻器把输人电压分压得到基准电压,输出电压与基
准电压之间的偏移不超过20mV。它在整个负载范围内的稳压精度为0.80.6(第一代DDR)或
1 .2%(第二代DDR),能够吸收或者供给1.5A/3A的电流。
RT9173,RT9173A内部包含高速运算放大器,能够迅速响应负载的变化,没有死区,没有开
关式终端稳压器所存在的切换噪声,并有输出短路保护及过热保护等功能。在使用时无须电感
器或者价钱不菲的输出电容器,可以减少元件数目、节省系统设计空间,便于电路板的设计。
(2)内部电路与引脚功能
RT9173,RT9173A采用SOP-8, TO-252-5, TO-263-5三种封装形式,内部电路框图如
图所示,各引脚功能见表.

(3)应用电路
RT9173,RT9173A适用于需要大电流、低波纹供电的板卡(计算机显卡、主板)电路。
RT9173, RT9173A的典型应用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
谢谢分享,换下的RT9173A是坏的还是只有9915坏?

网友:
还有个P4S800華碩主機板也是也是同样的故障,这个更详细些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96&t=1365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