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19):
手少有一片CVT-LF P116的驱动板,原先指示灯可以亮,也可以开启。后来按键板接驱动板上的线掉了,焊上去后,可能把脚位焊错了,现在指示灯都不亮了,触发开关按钮也不能开启了。请问是不是MCU烧了?如果要更换驱动板怎么看型号?请大大们指教下。谢谢了
开启

网友:
可以拆下电源管理方面的易损元件测试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一般不会烧,重新用表校线,,重新焊接吧

网友:
是不是你吧脚焊道一起了啊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连锡

网友(2010-03-12):
可以拆下电源管理方面的易损元件测试下

网友:
呵呵呵。。。、
还是查一下按键和驱动板的脚位图在说。。、、
如果是焊错了,应该不会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