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36真的要多少钱?

楼主(2010-01-19):
淘宝一大堆,价钱乱七八糟的,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真货?

网友:
去日本 保准买真的

网友:
王立樞
真想要一台?
我可已找点件装一台
936(220v)。
937(100v)(220v)都有。220v的变压器差点。

网友:
220v的变压器差点?
什么意思

网友:
树叉
比100v的差点。100v是原装的。
主要是叠厚。220v的30mm,100v的35mm。

网友:
这个我想还是和白光配套的厂家有关,比如日本产的都是用ORIEX出的,而新加坡产可能是就近配套,不同的产地的硅钢片,磁通密度取值是不同的。

网友:
树叉
220v的是新加坡出的。看做工就可看出。

网友:
狂倒~~~你们大家说了半天都是在讨论质量的问题,拜托大家别跑题呀?我也很想买一台自己的白光,就是不知道价钱? 什么价钱才是真的白光呢? 2楼的老兄,你可以去日本划船去了。。

网友:
金刚马媛
有一套。看行吗?

网友:
楼上这个 936 多少钱出?

网友:
230元。不包邮。
注:烙头不保真!

网友:
不建议上936了,还是直接942吧。

网友:
楼主建议你还是像老杨所说上942,还有FX888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
我淘宝上买了套 420 个人闲置的 说是国外带回的 新加坡产的 给了2个烙铁头 烙铁头里有内套的 95新 我折了看 是真的

网友:
这个全新价格在650左右。936停产了,现在白光主推FX888。

网友:
现在淘宝上有很多二手的,价格都不高,一般都是真的,只要注意点就行了。不过还是建议买94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