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73VGM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01-19):
手上有片顶星T-N73VGM主板空板不开机,拔掉12VCPU供电可以开机,12V对地没有短路。12V供电插上,没有假负载,直接上U,可以开机,不跑码。测CPU供电1.2V,内存供电1.8V,238脚3.3V,PCI  3.3V  5V  ±12V  A14  3.3V 都有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怎么测信号。这片板是送厂保修过一次的,回来没有3天就不行了。听说这板有通病,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期待 刚开始学修主板

网友:
按着桥再点下,复位几次

网友:
MCP73的主芯片,NF芯片组注意空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20个主板都修过了,开机显示红色 88 无任何反映。修了N回,不见好

网友:
NF的桥爱虚焊

网友:
楼上在吗,是不是用手按下就好了?

网友:
你先压压桥试试  这个板子大多都是空焊啊

网友(2010-02-19):
不行,压完了还那样。。

网友:
要用最大的劲去压

看看有没有专用芯片 啊

  有换换看啊

网友:
晕,压坏了,有没有合理的方法啊。。

网友:
没有人见过这个板吗??

网友:
路过学习。。。

69953562  本群有大量硬件维修人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进来!! 大家一起交流维修经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2010-03-26):
我也遇上一块这样的板子,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NF的桥爱虚焊,,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