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三声报警 求助

楼主(2010-01-19):
HP dv2000三声报警 嘟嘟嘟(一长两短) 求经验人士指点下
昨天还能开机点亮的 今天突然就这样了 重撤装了一遍还是这样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就插一插内存就好了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种报警声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明白就是显卡了。。。

网友:
换显卡 用7300T换 用半年都没问题

网友:
这机子容易坏显卡,上次修过一台

网友:
这种机器一定是显卡哦

网友:
加焊显卡或重植球。。。。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内存不过呀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必须重新直球...加焊用不住。用户一个月后还会找你的.

网友:
听声音也知道一定是显卡。。

网友:
电流表是多少?诊断卡跑了没?声音很想显卡

网友:
显卡拿下来重新植株就好了。。。

网友:
这是HPV2000笔记本的一款通病,设计上有所欠缺,应该改进一下显卡散热问题,在散热片上想想方法。

网友:
显卡问题,今天就修了一台故障一样的。

网友:
显卡报警 不用怀疑了

网友:
这是V2000。V3000的同病。都是显卡有问题。我修了好多的。一般都要把显存也做一偏

网友:
这种机子显卡问题的多,要彻底解决问题,还是得换改良的显卡芯片,加焊或重新植珠把软垫换成铜片或铝片一般也可以用一段时间,到底还能用多久,具体还要看个人的处理方法和本身芯片的问题了。我以前一般加焊的处理后能用三个月左右,重新植珠的有用到一年多的,当然也有不到一个月返修的,这种就肯定要换芯片了。我也有换了07年版全新芯片的,一年多就又坏了的。关键你做完BGA后要测温,50度以下的比较安全,没运行什么软件就七八十度的肯定用不久的。我说的这些话不是只针对这款机子,是所有用这种芯片的所有品牌的本本基本都是这样处理。

网友:
显卡问题,拔掉重做吧。

网友:
做显卡吧   通病

网友:
显卡,做BGA就行了

网友:
植珠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