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早上第一次不能进桌面

楼主(2010-01-19):
我这有一神舟天运f700c 笔记本。是07年6月出厂的,现在就是早上第一次开机有时不显示,有时显示了到xp滚动条那就死机,强行关机,重启就可能好了,可是有时这样得反复3.4次。系统是刚重做得。
启动起来就没有事了
就是每天早上开机费劲啊

请大家都说说一般是哪得问题。

网友:
和系统可能有关系的,也可能有硬件问题的。要多方面考虑的。

网友:
BIOS看硬盘模式是否调对

网友:
桥,显卡,CPU座都有可能。。。不是系统,也不是BIOS设置。。。主板硬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看是不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lZ 应该是散热的问题,拆机后你接稳压电源观察风扇及风扇与CPU接触的紧密不。

网友:
还有,你查下开机电路。分别单用电池和适配器 开机看看。

网友:
有没有换条内存或者换一块硬盘试一试呀!应该是硬件的故障吧!

网友:
系统做过,那就是硬件问题了,这有可能是显卡空焊了,或者南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