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胜利VC9808+麻烦进来下

楼主(2010-01-19):
我那个会在十分钟后无论测不测量都会自动关机,记得以前听过改某个零件可以解决的,麻烦知道的人说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啊?

网友:
那是延时的!

网友:
肯定有电啦,新买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
自动关机是胜利VC9808的一个功能啊,这样不是挺好的啊,要是时间长了,你没有关机的话,它就会自动关机,还可以帮你省电

网友:
十分钟后无论测不测量都会自动关机.....真的很要命!有机会搞台回来研究下......

网友:
应该是在不用以后的时间是吧。那就跟我的VC97一样啦。好烦人呀。所以还是买了个fluke.那个扔一边啦。

网友:
那个是它省电功能,要不然电池使用时间会很短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些话,

难道大家认为我在灌水骗分吗,没人用这个吗,真的是测不测都会关啦

网友:
这个是默认的省电功能

网友:
我用的 70A的 的确是不管你测量不测量 到一定时间就关了 好在采用的是非机械转盘  随便按下功能键就能正常 避免了触点不良造成的测量不准问题
但以前用的 VC890C+ 只要你是在测量 是不会自动关机的  放着不动 才会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
胜利以前产品的确是无论操作与否15钟左右自动关机,应该是08年以前的产品
后期的都是正常操作不关机了
好象是把里面开关短接一下就行了
(改完以后就一直不关机了,直到没电。。。)
你买的好象不是新款哦

网友:
胜利以前产品的确是无论操作与否15钟左右自动关机,应该是08年以前的产品
后期的都是正常操作不关机了
好象是把里面开关短接一下就行了
(改完以后就一直不关机了,直到没电。。。)
你买的好象不是新款哦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关机是在测的时候不关还是真的要关的时候按按钮都关不了,是2007旧版本的

网友:
电源打开状态下不关机

网友:
电源打开状态下不关机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怎么做吗,帮问下别人

网友:
我也使用胜利 VC97,先按住SELECT键再开机,就可以取消自动断电功能。

网友:
想不到沉得那么快,真的不知道是没人用这表还是只有我一个这么不走运买到这问题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期产品是这样的
http://www.china-victor.com/cn/bbs/可以上官方论坛求助
我的和你情况一样,就是没下的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