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帮帮忙硬盘如何重写数据,不是重装系统,不是DM。

楼主(2010-01-19):
我的硬盘低格不了,低格时出现错误,Ghost是装得进,但是重启之后进不了系统,在DOS工具检测坏道也检测不了,在BIOS下能认出硬盘。我想把硬盘的数据重新写入看看行不行,下面麻烦各位高手们帮帮忙,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要专业设备。例如PC3000一类的

网友:
你的硬盘低格不了,估计是有坏道,GHOST 能装说明硬盘能读写,重启进不了系统的情况你没说清楚,是只有光标还是文件损坏等提示?不清楚很难帮你解决。而DOS下检测不了硬盘那是你说错了,GHOST就是建立在DOS下的,能GHOST不就是能认吗?是你用的硬盘检测工具不支持,因为很多机用的IC不同,你可以多换几种不同的坏道检测工具,前提是你会用。不会啊?换台电脑再修复硬盘。

网友:
我用尽所有硬盘修复工具都不能检测(进度条不动,但B数和R数就有些软件不断提升,有些软件就显示0)

网友:
没看明白。。。用MHDD 检测不到吗?你描述像是固件问题

网友:
有坏道了 或是 固件坏

网友:
此盘需要用专业工具:如PC3000等进行检测
如果没有工具
送专业维修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