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显示黑屏

楼主(2010-01-19):
我有一块精英915主板,能触发,但是显示黑屏。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此主板图片如下。那位有电路图可否发一个。谢谢!

网友:
触发后跑什么代码呢?CPU过了吗?内存过了吗?

网友:
LZ发帖至少要发清晰点,如果你什么电压都没查就发帖上来,谁能帮你解决

你先查一下各供电的情况,说不定查后已经不用来发帖了

网友:
这个板 座子和NB容易虚焊

网友:
诊断卡上面代码跑到多少啊。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主板上面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应该是显卡和北桥。。。。

网友:
先阻值后电路,再不行就NB了

网友:
黑屏?是点亮了,进系统黑屏吗?内存供电正常吗?CPU座子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7楼说的好,按他的一步步来

网友:
之前遇到过CPU座子坏的,你可以按着试试看

网友:
能触发只能说明开机电路没问题

网友:
黑屏?是点亮了,进系统黑屏吗?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网卡拆了

网友:
这个板子cpu座和北桥空焊的很多

网友:
用下测试卡和打阻直卡。。。看看

网友:
cpu座虚焊了,加焊cpu座吧。精英主板的通病。

网友:
以往  精英的板子  CPU座和BIOS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