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BM R51跑C6后掉电

楼主(2010-01-19):
IBM R51(集显)跑C6后掉电,修之前是3M短路(对地阻值35-60欧),换南桥之后阻值正常。裸板开机有时跑码全过。但几次之后再开机跑C6就掉电,内存没问题,供电正常。有经验的大师指点下
掉电

网友:
个是SB 没焊好

网友:
南桥重换两个了,还是C6就掉。北桥补焊了一下也没好。

网友:
跑一下电路吧,重点是北桥

网友:
我也修到过此故障主板,7500的显卡,此机之前进过水,供电断了好几处无待机,等修加电后,不跑码,南北桥,显卡我都做了,到最后还是修亮机了,可是好景不长,亮了一两回,就又不跑信号了,这种故障,我碰到就头痛.干脆留下来做料板了

网友:
压下北桥看看,行的话就做北桥。

网友:
做北桥没。加焊没多大效果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PM4坏了,更换一个好了,具体原因没量出来。哎!

网友:
这个我要记下来,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也这么样

网友:
晕。。。还有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