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330问题一例

楼主(2010-01-19):
近日修一片 DELL XPS 1330的主板,独立显卡的 ,以前修过此类的机器,一般都是花屏的,换个显卡就OK ,这片板子问题是上电开机后,电流0.24 ,明显是CPU供电,同行修的没搞定,他说拿掉CPU,电流上到0.7A,测CPU供电为1.2A,接到这个板子时候,北桥被加焊过,因此怀疑北桥有问题,换掉北桥后 ,故障一样,上PU电流0.24 ,不上电流0.7 ,CPU供电芯片是I啊SL 6260CCRZ,我上没有一样的型号的,只有一个ISL 6260CRZ,换上去测试了下,这样正常了,加CPU电流0.7 CPU电压出来了,1.2V ,看来原来就是CPU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
呵呵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M1330,开机十秒掉电,测供电都正常。
拿来时做过显卡,装个全新的,也是开机一会掉电,电流上到一点四几安啦

有修过此类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