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报错了

楼主(2010-01-19):
东芝报错了  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IDE 2 接的是什么 重点看看是否是接触不良  用 替换法  看看

网友:
没认到光驱或者没认到硬盘。。。。。

网友:
拆开查一下IDE接口

网友:
应该是IDE设备出问题了,看看是不是没插好

网友:
是IDE设备出问题了,替换法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光驱问题,在机器里面可以找到光驱吗?

网友:
这个是开机画面吗

网友:
估计是光区,东芝的东西就是比较严谨,光区有的也挑

网友:
把光驱跳下线 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IDE设备出错了,仔细检察一下IDE设备哦!!!

网友:
没找到光驱,或者你的硬盘分区不对

网友:
光驱就是接 在IDE2口上的。查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