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的I3,I5,I7是多少针的啊

楼主(2010-01-19):
Intel的I3,I5,I7都是多少针的啊?不是不一样的吗?
为什么有的板子既支持I5,又支持I7啊

网友:
这些都是Intel的新产品,我在维修中还没有遇到过,期待答案

网友:
LGA 1156接口

网友:
为什么有的板子既支持I5,又支持I7啊

网友:
接口都是LGA-1156,所以有些板子都支持

网友:
LGA1156和LGA1366肯定不能通用的。

网友:
因为i7有1156和1366这两种接口的,所以可以上i5和i7的,i7 860就是1156接口的。

网友:
呵呵,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桥换了

网友:
i7有1156和1366这两种接口,那拿到一块支持I7的板子岂不是还不知道上哪种CPU吗

网友:
没看到过,期望更多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