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待机0.08,不能触发,求助~

楼主(2010-01-19):
故障:加电无显示,待机电流0.18,估计有短路,正常应该是0.06 、于是量了下u口的对地数值,其中有一个是1,待机时南桥有点温,怀疑南桥故障。
更换南桥后,待机电流时0.07,插上开关板后变成0.08,且开关板上的hdd灯cd灯常亮,按开关不加电触发。
待机3V、5V正常,加焊了3205也一样! 请大家给指点一下下一步怎么处理,多谢了~~

网友:
查一下开关键到开机芯片,和EC

网友:
查供电,是不是少哪组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有的很好修。有的换完了那两个灯还是亮。看看 KB910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开机键有没电压,没有查开机键到开机芯片之间的电路,看开机信号正不正常。待机电流0.08是否还有小短路

网友:
这个主板不好修吧

网友:
检查一下两方面 1.BIOS电池没装
               2.BIOS资料或芯片损坏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看看供电电路和供电芯片

网友:
我会先换了开机芯片在说,但愿楼主早日给出答案…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我修过10太150有就台是CPU供电芯片3205加点掉电,开机点掉,不定时掉电。全都有是3205虚汗,现在已经成为通病了,楼主貌似是新手吧

网友:
主板都不触发你加焊3205干什么啊?十有八九是你的南桥还是没做好。原来的南桥也确实是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换南桥的时候有掉元件了,楼主有没有检查检查

网友:
按开机时序去查不就行了吗?为何自己没有测就问呢,这要人如何回答

网友:
开机电路跑过没?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机器用户急用,拿到同行那里处理了,估计是个小小问题,有个供电有轻微短路,但是人家不告诉我,哎~~技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