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为什么这么难修 求解??????

楼主(2010-01-19):
机器为什么这么难修

1.上网本  故障是装系统 到不了分区的界面,始终停止的分区界面之前,只有一个光标在闪。确定主板的问题,南桥已经更换。BIOS也已经更换。因为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2.联想E260 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到达34分钟死机  南桥 北桥 声卡 网卡 总线 都已经检查更换 板载内存加焊 结果一样

以上2台机器 求解?????

网友:
只回第二个:内存换一下,系统盘换一个,还有,就是不装任何驱动

网友:
估计问题就出在你的板载内存上,建议把板载内存拔了试试

网友:
使用这种方法注意一点,有的板子,没板载内存是不行的,你不行找同样的内存颗粒补上试之。我以前修过富士通的小本。就是因为板载内存有一颗坏了,死活挡28,后来拔掉了全部,再插别的内存还是挡28。怀疑到无板载内存不行,就在料板上找了4粒,装上就好

网友:
楼主CPU 坏了也会这样的哦。

网友:
楼上说得对,内存跟CPU都有可能,但换 CPU比较方便,先换个CPU试试,本人见过CPU坏了,装系统蓝屏的

网友:
CPU坏了 还能正常开机装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