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enq改高压一体版的问题

楼主(2010-01-19):
请问一下,我的BENQ71G+高压板坏了,绝对不是通病的故障,实在修不出来了,换了一块高压一体版
但是接口和以前的不一样,没改过不清楚怎么改,麻烦各位帮帮忙
新的高压板是4H.OK402.A00 BENQ电源高压一体板

我不知道这个10针的接口的定义
原先的接口是2排12针的接口定义我找到了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找出:5伏:12伏:地:高压板开机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板开机信号怎么找呀???
12V没有
但是有14V

在线上测量我找到了5V 3.3V GND
其它的没找到
12V也没找到,是在一个电容处测量处的14V

网友:
把你的qq加上我:563312416

网友:
找出:12伏:地:高压板开机信号:就可以了没有12伏的14伏也可以的

网友:
供电是12V-16V  找出GND  剩下2跟最细的就是数据线了 是在找不到就跑线路吧

网友:
这个电源板的高压供电是14V的,可以直接使用12V的通用高压条

网友(2010-03-09):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啊

网友:
前面的大侠们都说了 找供电 14V  地线  开关驱动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