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锡炉不成功?

楼主(2010-01-19):
在基地上看别人自己做锡炉很好用,我今天也做了一个,买的是密封炉子,1000W的,有低温、保温、自动、高温4个档,温度开到高温8分钟左右,锡不像是那种很熔化的,把主板放在锡上,试了拆内存槽,4分钟后终把内存槽拆下,可主板上有很多针没有取下,当主板放在锡上的时候,锡变硬了,拆CPU座变形啊,拆内存槽模具尺寸是:长15厘米、宽2厘米、高1厘米。CPU模具尺寸是:长、宽7厘米、高1厘米。附上图片各位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cpu

网友:
哈。。。。
这是因为你这个方案不行呀
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网友:
温度开高一点就可以了,可能开太低了!
拆焊前锡合的锡上面加点松香粉沫。
我用300W的炉子都能搞成,1000W还不行没有道理的。

网友:
先找料板练练手,熟了之后再正式的搞,温度要莫是没有到,要莫是降的太快了,真要是温度到了是不会有针掉的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换了个拆内存的模具后可以拆下槽了,在请教下:我把温度开到高温后,看锡完全熔化了,是不是就可以上主板了,还是开到自动档,还是过几分钟在上主板,拆了4块主板,有一块拆内存槽时,北面起了几个很大的泡了

网友:
用锡炉要控制好测试速度要快,要不然好容易起泡

网友:
我看你那锡条不会是假货吧?这个颜色怎么看着不舒服,我看到锡条上写着63/37,但这种锡条应该是化掉放点松香沫,看着很光亮的。也许是你照片的原因,也许没有完全融化,总之我有点怀疑。

网友:
回张老,那几张图片都是冷却后的。

网友:
须等到上头的锡完全出现光泽,方能保证温度足够,再上主板。

网友:
操作尽可能手脚麻利一点,缩短时间。
再给个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D5%C5%CF%C8%C9%FA

网友:
请教一下张老,换CPU座主板变形的很厉害啊,板子冷凉后会好一些,CPU的模具多大好一点,我做的是长7CM*宽7CM*高1CM

网友:
比芯片略大即可,但要不变形式困难的。478的7X7可能大了点。775是很难换的。
其实锡炉主要是换带针座子的,变形也没有关系。变形主要对BGA座子有影响,BGA不是那么好换,需要多练习,多看论坛上各位朋友的经验。

网友:
我试过的,这个锡是工业上用的或强电里面用来用大烙铁焊东西的,当初我做土炉子的时候,用的也是那样的,结果不行,后来找了些质量不好的细锡,效果好些了,还是不理想,最后用的是板上扫下来的锡和好的焊锡装上,效果就好了

网友:
回张老,我锡加热后,用二元一盒的松香压碎后放在锡上,上面一层就和黄秀一样烟也很大,把上面一层和黄秀刮去后锡才是很亮那种,这个锡是不是假的,还是松香不好的原因

网友:
用的时候上点松香沫就好焊了,用前要把浮在上面的污物清理掉。黄色的是松香挥发后的东西,不是锈。
看来你的焊锡熔点比较高,估计锡的比例小了,不够63。

网友:
锡熔点高,说明是假的?

网友:
张老说的对,在要拆的接插件下面必须涂满液体松香或者助焊剂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底部受热不均匀。

网友:
温度不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在锡熔化后用一个金属去搅动一下锡,如果锡和你那个金属棍连到一快,像一根棒棒糖,那就是明显温度不够,你量一下温度够不够啊!锡要是有350度已会流动性很好了,要是才250-300度间那就不好用,一加入PCB瞬间吸走很多热量,锡的温度也就掉下来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换了2个内存槽都成功了,就是换CPU座变形的很,今天去做一个5。5*5。5CM的模型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