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BB如何跳安全模式?

楼主(2010-01-19):
正常模式下,主板可以正确识别出型号及容量,只是开机会出现Secondary slave hand disk error 的错误提示,按照一些资料上的说法,将CS 、SLAVE、 MASTER全部跳线(即电源接头过来的3组),重新开机,主板检测不到了,按理说安全模式下,主板应该可以正确识别出硬盘的呀
硬盘

网友:
LZ
硬盘的安全模式,一般是接在PC3000上才能正确识别
WD是内核模式,只能针对ROM读写的
你接在主板上干什么???

网友:
回版主,首先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硬盘只要电路板没有问题,跳安全模式后,电机是不会转的,但主板应该能正确识别出硬盘的型号,这也是判断硬盘是电路板问题还盘体问题的一种方法。我试过MT的盘是这样的。
因为我用的PC3000是破解版的,所以硬盘是直接接在主板上的。想用PC3000读出这个盘的固件看看是否有问题。
因为刚开始学习硬盘维修,所以可能会有点搞笑的操作,呵呵

网友:
跳最后3个针就可以了

网友:
没跳错,D版的3K应该可以查了,你的可能是型号没设对,WD的命名一向很乱,WD400BB的盘,CYL16、CYL32、MAMMOTH、SABER53等的都有,如果你没经验,可以让程序自动识别看看,或一种种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