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主板一会能开机一会不能开机

楼主(2010-01-19):
现象是 :一块V星主板一会能开机一会不能开机(型号是  MS-6507E    ) ,V星待机芯片是MS-5     IO  是W83627HF-AW.  晶振是换过振合电容也换过了。现象一样。“晶振是起振了的” 晶振电压时2.6V明显高了求老前辈们帮帮小弟!                      小弟在这谢谢了 !     ( 怎样能把那晶振的电压降低。)

网友:
晶振电压不能说明什么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
谢谢风城版主,我用示波器看了有波形。
问题解决了是晶振那两脚之间有1M 电阻开路    。 非常感谢风城版主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不稳定的板不好修呀/这样的板一般电阻坏比较多呀

网友:
换个IO试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