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东芝M822的机器开机很慢!偶尔显示偶尔不显示!

楼主(2010-01-19):
有个东芝M822的机器开机很慢,需要20秒左右才能启动,而且有的时候开机电流要是保持在0.71A的时候机器就不开机(我是没有接硬盘和光驱的情况下),要是开机电流从0.82A跳变到0.72A左右的话20秒左右就能启动,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怎么查!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我发现现在只要是电流停止在0.71A的时候机器就不开机了而且cpu的温度很低几乎没有温度,而且机器上面的触摸按键上的灯也不亮,只要是开机这些灯是亮的。桥还没有做过,我按着南桥也不起作用,光驱硬盘我都接上试过,能开机的时候进入系统的时候是很正常的,能正常使用,这个本本才用了1年多,突然这样的。我感觉元件坏的可能没有虚汗的可能性是有的,总感觉这个本本的温度要比别的要高点,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吧。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原因啊

网友:
fkbhfkhldbhn;dfd

会员152004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大,但你说有的时候电流有跳变还是可以进开机的,这有点像哪里虚焊了,不行就先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等待结果

网友:
开机慢,一般是先软后硬。先换个系统试试。在扫描硬盘看有坏道没有。还有BIOS设置。也有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现在肯定不是系统的原因,因为我说的不开机是不显示画面,并不是不进系统。bios刚刷了一个,还是不行。一般82801IBM的南桥一般温度有多高啊。我感觉这个南桥温度怎么很高啊,差不多有50度左右吧。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原因呢

网友:
南桥一般不出这样的问题八

网友:
我很郁闷啊,我怎么总是碰上些奇怪的事情呢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东芝机器,不接光驱不亮机器的。关于你开机很慢这一说法,感觉你机器的诊断还不够具体。你先把光驱和硬盘接上,看能不能进系统,要不进PE测试一下。问题具体了再上来说说,大家才好给你一个更好的讨论。

网友:
我感觉像是南桥脱焊,在我这,早把南桥做了,排除是非。

网友:
你用手压着南桥开机试一下

网友:
刷BIOS,检查硬盘,不行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北桥排除过吗 ..

网友:
慢能显示是转换电压的问题  估计桥的问题  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集成显卡的

网友:
到底是开机慢还是进系统慢,要说清楚

网友:
现在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能开机的话按下开机按键要等20秒屏幕上才有显示,但是可以进系统而且系统也很正常。要是不开机的话电流就停止在0.71A左右,而且cpu温度很低。。

网友:
内存换换,,看,,

网友:
换内存,做北桥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难道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有些问题 不亲自弄 确实搞不清楚呢

网友:
跟北桥有关系吧。

网友:
东芝M系列的有个电容会引起很多问题的吧

网友:
那个电容啊,希望楼上说明一下,现在开机好慢啊,只要把这个机器放一段时间就能正常开机而且使用正常,但是此时关机再开机电脑就不再启动了。难道这种情况也是电容的原因吗?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遇到过 U座问题
你压着U座开看看。

网友:
今天无奈之下给东芝的客服打了个电话,客户告诉我全部断电的情况下(电池适配器等)按着开机键10秒钟以后再插上适配器开机,客服那边说是静电的原因,不过按照他的说法我做了,确实挺管用的,反复开机都正常只不过按下开机键还需要20秒才能出现开机logo,不知道这个慢是否属于正常呢?郁闷中………………

网友:
查下cpu散热,cpu供电芯片补焊,开机时按压一下cpu座判断一下有无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