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如何解密

楼主(2010-01-19):
在内存槽边有一个XXB500短接了,,也不行。。。难道要刷BIOS,找不到BIOS程序。。。。谁知道的。。

网友:
1# 岁月无声本本

网友:
谢谢楼上的。。。。找到BIOS程序刷了之后解之。。。。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把BIOS程序也献给大家。。。。。

东芝M202 203 207.rar

网友:
楼上发的那个图是什么图,这个东芝不能用解密狗解码? 刷BIOS。

网友:
看来是 刷bios解的  好像一 个软件直接把原来的 bios文件 里的 密码改了 完了刷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说一下具体方法啊,关注中~~~~

网友:
还行我只是路过看了看还不错啊呵呵

网友:
短接C178应该就能清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