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N-T26C检不到硬盘

楼主(2010-01-19):
我今天接手这台索尼的机器,开机正常就是检不到硬盘,听客户说,他自己做系统了,把连接线接反了,在反过来就不检不到硬盘了,硬盘是好的我测了,请问各位会是那里问题呢,也没有烧的件,有3.3V没有5V会不会是南桥呀,USB都没有问题什么都正常,这个会不会和H8有关系呢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看看,硬盘的供电有没有。不行再看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笔记本,不过客户送修时是OPERATION SYSTEM NO FOUND,一看就以为是系统问题,结果发现是没有认到硬盘,换了硬盘还是没有认到,最后换了硬盘转接的排线才好了

网友:
别是反接烧了南桥吧。。。

网友:
简单的,是否是因野蛮插拔导致接口出问题了,值得查查…

网友:
就按认不到硬盘来修不就行了,供电复位还有到南桥的信号

网友:
先BOSS 复位   不可以就看硬盘边上的保险  电容 在不行 就换南桥把  不过貌似南桥 不怎么好搞 容易换了 不亮  呵呵

网友:
看看接口部分由没有腐蚀松动等,查供电是否正常呢

网友:
仔细看下那个 连接硬盘的排线     那个连线很容易坏的  先用酒精洗下  不行的换个排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