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S620屏显半边 已解决

楼主(2010-01-19):
一台方正 S620笔记本,拿来看屏显半边,也为屏坏了,换块屏一样,把屏拿到其它机器上试正常,外接显示器也正常,测屏线脚位通的,在测接口有3.3V电压,没图纸不知道脚位对应信号,没思路了,各位能说说嘛,在不是做NB,它是集成显卡[localimg=180,135]1[/localimg]  杂上传不到图呢

加焊NBOK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换了主板和屏   都一样   换了屏线就好了   你那个也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一般屏线坏的少,换个NB看看

网友:
看有没有码片,换屏线试试,不行点不亮,就压桥。

网友:
看板上是不是有科移位了,还是缺科,我上次修了同样的故障,后来发现板上缺了3贴片电感。

网友:
屏线也是常出问题的,看看屏线接口有没有虚焊,再就是查查板上有没有少料的,

网友:
换屏是好的,,,,那肯定是北桥虚焊了,,,加焊北桥。。

网友:
楼主传线图来让小弟见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