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高仿 ATX-350SD,保险爆了。

楼主(2010-01-19):
保险爆了,整流桥4个二极管我拆下量全部完好,请问一般保险丝爆主要是哪些器件容易坏,这电源长期24小时使用。
在线请求指导,谢谢

初级开关管,2只相同的D304X开关管已坏,我换成J13009,辅助电源开关管C3150没有坏
保险也按上 换了个开关管附近的二极管 通电 短接绿线  风扇不转 紫5V有,绿线有4.72V,其他无输出
估计是这个控制芯片2005B坏了

网友:
震荡管,主或副电源的。

网友:
正如楼主此次损坏的,开关管

网友:
检查开关管附近的小电阻,好象是2.2欧的有4个.

网友:
谁能指点下。。。

网友:
2005B坏的很少主要看一下2005的供电脚电压, 这种情况你查一下两个主电源开关管的基极和发射极回路是否还有电阻或者二极管损坏,还有再开机的瞬间测量一下各路输出端电压是否有瞬间电压,推动变压器初级的两个npn推动管和附近的电阻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