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AB 12V实测21V正常吗

楼主(2010-01-19):
一台联想17液晶显示器,按开关无反应,实测开关按键有5V ,按后电压可以正常拉低,电源板5V输出正常,12V实测21V左右,电源板ON/OFF脚上加5V电压屏可以正常点亮,不知12V电压实测应为多少为正常。请朋友们帮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如果12V那路是空载的话,测量出21V没什么奇怪的,开关电源空载非取样那路的电压升高是很正常的,一般LCD电源板的取样都是5V的

网友:
联想17AB的输出12的空载测量最多也就是15V 没那么高吧21V

网友:
不正常,换个光耦PC12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