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显示器,屏幕两边线歪歪斜斜,调不直.!

楼主(2010-01-19):
我的三星788DF显示器,屏幕两边线歪歪斜斜,调不直.!修过电源部分之后就这样啦!请问是设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而且显示两边是弧形的线条请问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都没有人支持下的、、、麻烦各位啦!谢谢

网友:
应该是枕形失真了!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我的和你的故障一样。能告诉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