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P517P 775主板插入显示卡不显示(通病)

楼主(2010-01-19):
看到论坛有这样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P517
杰微P517P 775主板的PCI-E插槽无时钟信号,求助--(已处理)

但是没人处理好

给个照片,大家都明白了

网友:
这烧的是USB供电保险吧,怎么会不显示

网友:
BIOS电路,会导致这种情况?
是双二极管坏了,还是那个保险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供电的的保险电阻   你量一下就知道了 一表笔接那个烧掉电阻  一笔接旁边的的前置USB插针

网友:
USB外接插错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