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P4BGL-MX/S 通病坏时钟 分享加讨教

楼主(2010-01-19):
接了十六块主板,全是清华同方的品牌机,用的主板是华硕SP4BGL-MX/S  有的点亮跑00,有的跑C1 D0 C3 01 07循环 有的跑26有开机声不显示

先修的C1 D0 C3 01 07循环   1 换BIOS芯片(同样的板子上拆的,方便) 故障依旧 2 换IO 83627HF-AW 故障依旧 3 查时钟外围,开始就没想是时钟芯片的事,换了一个时钟 RTM360-111R 尽然OK了。  其它几块跑00 跑26的,依次换上全都好了

坏时钟芯片 真是极少碰到,而且全是坏时钟芯片

有经验见多识广的老师说一下,光换上时钟芯片,心里还是不放心,怕再坏。有没有知道,什么情况下坏时钟芯片吗?在这里先谢谢进来发贴的

网友:
你把换下来的时钟芯片再换上去,把时钟晶震和2个谐振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2010-06-24):
可能是通病吧·不然时钟IC没那么脆弱

网友:
查一下时钟的供电高不高啊。

网友:
既然修好了 就是硬道理  明显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