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936取消保护

楼主(2010-01-19):
oz9936取消保护

网友:
论坛上搜一下了,一大把

网友:
找到PDF文件,看下哪个脚,对地短路就可以吧?

关键是这不是长久办法,而且不一定奏效。总得找出故障。

今天修了台,开始以为是保护,结果不是。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8196-1-1.html

网友:
论坛上搜一下了

网友:
5脚吸空 ,不行再把7脚吸空

网友:
更正一下,是8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