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会转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19):
我的硬盘不会转,而且在电脑上人不出盘来,在MHDD上检不到硬盘。初步估计是硬件问题。高手们帮帮忙吧!
电脑

网友:
扔了,重买个。三句二句就能说得你会修硬盘?
可能是固件,可能是马达,可能是磁头,可能是电路板。这个回答你满意否?

网友:
斜塘
我想问问是电路板的那个零件有可能坏了

网友:
电路板完好不会转到硬盘多了去了,你凭什么就认定电路板坏了????

网友:
先查下电路板是不是有问题,再查其他

网友:
换了同型号的电路板ROM不对也不会转

网友:
有可能是盘的工作电压没有出路啊
有可能是马达驱动IC坏了
LZ先换一块电路板试试

网友(2014-07-08):
先看电路板有没有明细的烧痕 如果电路板没问题看电路板和电机处连接的金属有没有氧化

网友:
先换PCB试试,原板的ROM也要拆到新板上

网友:
把硬盘的电路板拆下,清洁一下硬盘电路板与驱动电机接口部位的几个触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