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极管```

楼主(2010-01-19):
请问主板上,都那些地方能用到3级管```

网友:
三极管在电路中主要是起开关作用,好多地方都用到   沙发

网友:
楼主,你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哪里要用到三极管吗? 很多地方啊 ,for example :开机电路

网友:
下张主板图纸,在上面找。或者拿块主板在主板上找,找完就知道了。

网友:
你问的问题也太笼统了,主板上的三极管太多了。大的小的都有啊

网友:
跟场管一个模样的3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