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的A69T主板不走碼

楼主(2010-01-19):
首先上假负载测CPU核心电压为零点三,换了个电源IC就正常了,之后测量复位,核心电压,PG都有信号了,PCI的复位和时钟都有了,内存电压都正常,I/O都换过了,,都不行,现在就是BIOS没有搞过和时钟IC(bios是双BIOS形式的估计没有问题测片选有3.3V)就是不跑CPU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有复位后,那时钟信号应该是正常的。量测PCI的frame#有无电压跳动?

网友:
还是先刷BIOS看看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起动后。长按重起捷15抄。看显示器有没有。显示。如有显示先下一个就好了

网友:
是桥虚焊,用手压桥应该能亮。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电压都正常,有时能跑码,正常,但有时跑00不跑,到现在都没搞好。

网友:
我也有块和8楼一样现象的板子。但我按一下北桥就可以用一段时间。可能就像7楼说的北桥脱焊了。

网友:
但我的北桥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呀。这板是AMD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