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5怪病

楼主(2010-01-19):
接一台P45主机,显卡内存硬盘全新,进系统也能进,就是超卡,重装系统一样,无语,,,没刷BIOS,请高手解释一下情况。谢谢

网友:
先刷BIOS吧!可能原bios有bug,导致整体效能不彰。

网友:
直接换片板  板不行 我看见过好多板什么都正常,就是装好系统卡机,同样的东西板换片就OK。

网友:
刷BIOS   再换个条子看看~~!

网友:
装系统是否快呢?

网友:
在BIOS中打开CPU缓存,刷BIOS,换内存,换硬盘线,换晶振

网友:
刷一下试试吧

网友:
还是换板吧,因为我也碰到这样的板,也是映泰的

网友:
用pe不要硬盘进下

网友:
楼主没有换cpu吧,,,可能cpu的2级缓存坏了。或BIOS没开。。###不行刷BIO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