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问题你修过吗

楼主(2010-01-19):
IRFS630坏了,换了一个 ,用了10秒钟就又烧掉了,旁边的电感是好的,断开画线的部分630就不会烧掉,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图片看不到
你应该说明品牌型号,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好像楼主在自言自语,别人难于明白。

网友:
清华同方719BF显示器(2004.06.24),通电继电器响,经测量是Q410(IRFS630)坏了,于是换了,通电10秒内正常显示,过后又回到原样,旁边有个电感,测量也是好的,后面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你说的是二次电源管吧,IRF630是N沟道的场管,如果G极加有直流电压,那么管子就一直导通.显然G极没有交流方波,导致过流损坏,查行场IC至G极的相关电路,问题就在这

网友:
能不能再具体点啊,我测了半天,感觉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