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0-01-19):
本人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机器,宏基5050的。 原装的硬盘装上去不认  BIOS里也看不到。。但是随便换块硬盘都能正常。把它原来上面的硬盘装到台式机或其他笔记本上面 。一切也正常。。BIOS刷了。南桥热过了。测硬盘各脚电压都正常。。。求助大侠们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

网友:
版主支持吧!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看看硬盘的供电电流

网友:
我换了块一摸一样的盘可以认得到。。日立的  120G的

网友:
顶下吧  要沉了。。版主来帮忙

网友:
那就是硬盘的问题咯

网友:
直接给客户换硬盘吧,,,

网友:
硬盘问题。。还去刷BIOS,加热南桥,,楼主的精神可嘉啊。。。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
不知道,反正最后是给客户找了块一样的盘  对刻的,但是就是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你说他眼来的盘坏了吧   放其他机器上都正常。。。说他机器坏了吧,随便换硬盘也都能用。。。郁闷了吧。。 感谢楼上的诸位帮忙。。。

网友:
南桥坏,还修这么多地方,直接换一下南桥,不行再去查电路。

网友:
之前是什么问题呢,什么故障导致这样呢?还是要查接口部分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呵呵

网友:
有些机器  是很神的

网友:
换个接口试一下

网友:
不是吧,怎么像和我一样的,我也是经常这样修的!同上